cpu外频被缩水一半 不能正常发挥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29):
bios没有设置外频选项,想刷bios主板又没有厂家,在这想请求大家支个招

该不会只能换主板解决吧

网友:
没有跳线?内存?清CMOS了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A:
主板只支持400前段总线,而你的U是800的前端总线,就像DDR400的条子插到DDR266的主板一样,自动降频

网友B:
bios没有设置外频选项,在主板上是否有设置外频的跳线。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吧。。。。

网友:
板上估计有设置外频的硬跳线,楼主看一下主板说明再找一下吧,芯片组应该是支持800外频的

网友:
换个板子,算了!

网友:
如果bios没有设置,可以通过跳线,或者修改ics芯片引脚电压控制外频。这个是什么主板呢。具体型号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只支持400前段总线,而你的U是800的前端总线,就像DDR400的条子插到DDR266的主板一样,自动降频

看来你对主板也是一知半解,848、865怎么可以不支持800的前端总线呢?在这我想提醒一下楼主,是BIOS是否有修改项,主板是否有跳线。

网友:
400板子用800的cpu你脑子想法有问题了,刷bios也没有用的,如果是533的cpu还有可能~!看主板跳线,一般不支持~!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CPU跳线接口,应该怎么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没有设置外频选项,在主板上是否有设置外频的跳线。

这个应该就是CPU跳线接口,应该怎么跳

网友:
把跳线都拨掉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跳线,跳过去就好了,上网上找一下主板说明书,他上面会写着的

网友:
去下个主板说明书,检查一下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CPU跳线接口,应该怎么跳

将J4、J5的1、2针打开就是工作在自动识别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上已标示很清楚:J4、J5打开,FSB(外频)为自动AUTO!华硕主板外频在BIOS里设置。主板上相应跳线没安装。865主板完美支持800外频,DDR400双通道内存。
不知楼主注意到没有,CPU-Z里主板核心电压没显示,是不是I/O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主板也是一知半解,848、865怎么可以不支持800的前端总线呢?在这我想提醒一下楼主,是BIOS是否有 ...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楚CPU-Z截图……

网友:
19楼说的对,865完美支持800FSB,把两个跳线都拔掉就行了。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