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330扬声器吱吱啦啦乱响

楼主(2012-03-29):
一台惠普nx6330一开机,扬声器就吱吱啦啦乱响不停,插耳机也有相同响声。更换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以及声卡周边电容,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
有时驱动不对也这样

网友:
最发先确认下系统,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要是进去不响的话,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如果开机就响,可以是电路方面有干扰,如果进系统才有,果断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