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2-03-29):
今天修一块V星的AMD主板,开机不通过IO,直接从南桥开机。此板故障是不上电,所以我直接判断南桥坏。老大说这种是不一定,这时他过来强制开机,然后再短接开机针四五秒没反应,才真正断定南桥坏。他说如果能关机,说明是开机的的问题,我就是这点不懂。如果短接能关机的话,那不能开机时哪里的问题呢,请大家帮忙解释下我的困惑。

网友:
你老大唬你。

网友:
楼主你要把不上电跟不开机 搞清楚先,很多不是专业搞维修的都把不上电叫不开机.这故障是不一样的.当然维修思路也不一样了,从楼主的描术来看,直接判桥坏有点过于草率了.可以在坛里找一些上电时序看一下.

网友:
是不上电,我说错了

网友:
看了这帖一直很晕

网友:
晕了!!不明白在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