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诊断卡c1-c3-01-02-07反复检测

楼主(2012-03-29):
本人是电脑菜鸟,有早期大众VC37-L主板,能上电,点不亮,诊断卡c1-c3-01-02-07反复检测,是不是BIOS
出错了?谢过了!
点不亮

网友:
先拔下内存,看看还循环不?

网友:
拔下内存显CI-FF

网友:
内存供电2。5V正常,换好的内存无果

网友:
修过跑这代码的板子,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须重耍BIOS。

网友:
桥跟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在网上找了大半天,就是没有这种BIOS资料下,主板贴纸型号:K373A18289 VC37-L ,那位大哥有,可上传过来,谢谢了!

网友:
还是先查查SB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6楼正解。
BIOS问题,须重耍BIOS。

网友:
桥和bios 都有可能 bios不行就做桥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本人因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搞搞,还有一个问题,在那里可以买到BIOS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