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S3C不认硬盘

楼主(2012-03-29):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在进桌面时黑屏,不进系统时则一切正常.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有问题,比如核心虚焊\供电不足什么的.通电开机一看,根本就不能引导系统,再进BIOS一看,连硬盘也找不到.于是各种换线各种设置,结果都是无功而返.难道是南桥有问题,但770的芯片组估计虚焊的不多,还是从简单的方面入手吧.想想技嘉的主板BIOS坏是通病,于是刷了个BIOS看了下,再通电,就好了.技嘉主板的BIOS,真是千奇百怪.

受到警告 2#

网友:
又学一招。。。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技嘉的爱坏BIOS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BIOS又问题都会出现不认硬盘吗??学习了

网友:
主板硬盘接口供电.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