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L不加电

楼主(2012-03-29):
板号:IHL01 .  待机3.3V 5V有,32.768波形正常。待机电流0.01V,开关键一端为16V(可疑),按下开关,电流升0.02A,电源指示灯亮,5秒后灯灭,电流又掉回0.01A。

网友:
开关键正常的

网友:
按不上电的时序慢慢查了重点IO

网友:
按开关有电流变化,且指示灯亮,按我的经验,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如果说测量的话,看一下EC发给南桥的PWRBTN是否有高低变化,SLP_S3是否发出。如果有PWRBTN,无SLP,那就直接干个桥试试吧。

不过最好南桥的RTC之类的待机电压都量一下

网友:
不是EC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就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3

网友:
16V并不可疑哦,别绕进去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电流会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