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开机亮十几秒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2-03-29):
一台东芝M800的机器,板号是DATE1,965GM+ICH8M,初始故障为,进水不开机。将板清洗干净后,通电,有3V,5V,按开关无反应,根据以前修此板的经验,可能是BIOS的问题,于是刷新BIOS,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新的问题来了,开机亮十几秒后就自动关机。重新开机,也可以开起来,但故障依旧,风扇都是好的,而且CPU温度也不高,换了CPU和内存还是一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加焊下各路供电电感。

网友:
换掉温控IC看看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个,  没待机,  还没整好,

网友:
装com电池没有 啊

网友:
这个我好像是看到老师把CPU背面的那些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2014-07-09):
如果有显卡板,你可以换个显卡板试试,以前听说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东芝L500,故障和你一模一样,没修好,给客户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进水不分没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