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主板花屏问题

楼主(2012-03-29):
一片昂达G43全集成主板,5300的CPU,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但是一两个小时左右后会出现如图的花屏现象,然后几分钟自动断电!
重新开机正常,但重新开机后很短时间又会出现花屏或者自动断电,进BIOS设置界面和进XP系统同样会出现.

出现自动断电现象后紧接着开机的话很快就会自动断电了,貌似CPU温度高那样自动断电保护,
如果自动断电后隔一会才开机则又能运行比较长时间才出现花屏和自动断电现象,

自动断电时进BIOS查看CPU温度才45度左右. 手摸CPU散热座没有感觉很热.
更换过CPU风扇,刷过BIOS.更换内存,都未能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PU座还是桥的问题,麻烦各位高手救助...

补充: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有怀疑是桥,要是有BGA早就干上了。呵呵..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花屏了的时候看那电压不正常             插个显卡看还花屏不

网友:
    集显的话是北桥。, 独显的话换个显卡,

网友:
nb有问题了

网友:
要独立显卡的换个看看 ,要集显的看看北桥

网友:
以前也见过,没修好, 最后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直接上BGA台加焊。。

网友:
这个内存和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重点查北桥,先BGA吧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该测的我都测了,电压都正常,并且现象主要是自动断电保护,就好像CPU温度高那样.第一次自动断电后紧着开机会马上断电.冷却后却不会,
BGA设备我没有.估计我是弄不来了,送昂达售后吧

网友:
没BGA真的有时很难做事。

网友:
集成花屏一般都是北桥问题,楼主怎么不搞个BGA啊?现在这么便宜

网友:
把桥干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NB的问题,可以先排查NB周围的器件!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
北桥问题了。或者,你从分辨率入手,调 1024*768     颜色质量16位,试试看。我以前打游戏2小时以上,就出现花屏断电。不打游戏,正常上网、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内存或是北桥挂了,可以换内存试试,这种花,有时候也是内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