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系统u盘怎么做

楼主(2012-03-29):
xp的会做了    win7的系统u盘怎么做   求教高手了

网友:
你搞克隆版的WIN 7 进去就行了嘛

网友:
是在xp的基础上吗

网友:
进PE里面设置好以后,直接选择你要做的系统不就得了

网友:
把XP镜像换成WIN7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因为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