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过内存,球维修思路,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9):
最近两天,修道3台机器,均不过内存,故障现象如下:
1、机器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
2、内存供电、终结电压、参考电压正常,内存的时钟正常(在示波器上有明显正玄波)
3、南桥明显发出检内存的信号(表现二代内存在195脚和197脚上有很明显的单下拉脉冲)
4、机器档代吗  28
5、内存槽到内桥有部分线不通(表现在sis 671DX的北桥),但重置北桥,依然不通(本人确认桥值得没有问题)
6、南桥也重置过
7、bios 刷过
8、怀疑内存槽到北桥断线,感觉也不会3个机器都短线吧。
9、不能确认南桥发出的但下拉脉冲来检内存型号,是否已经检测到。

机器如下:
机器1:神州f213t  版号:u40sa1   sis968南桥   sis671dx   内存槽到北桥有地址线不通,  档代码28
机器2:ibm  z60t    fbm南桥  915北桥   内存到北桥地址没打, 195脚和197j脚  有明显的单下拉脉冲。

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你们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的。
非常感谢,看过的朋友发表看法,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查过内存旁边的65欧姆电阻??

网友:
内中旁边65欧排阻 意义打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
先换南桥 不行换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有点麻烦,期待楼主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