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L233T,花屏,加焊显卡后,触发掉电!

楼主(2012-03-29):
接同行神州L233T本子一台,intel 965芯片组 独显NVD G86-770-A2,初步故障,开机花屏(屏上有很多粗的竖线)拆机后,直接加焊显卡,测机,电流上到1.1A,左右,无显示掉电到待机0.02A,可以再次触 发,故障依旧.
,掉电之前,测得主板上除充电电感无电压外,其它电感的供电都正常,测得显卡上的电容有二个没有电压,其它电容有电压,有三组电压
3.3V 1.8V 1.2V 不知没有电压的那电容,正常应为多少V电压?这种型号的显卡上一共有几组电压?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注:已取下显卡重植球,故障依旧.

网友:
去掉屏线试一下

网友:
去了显卡看触发会不会掉电

网友:
很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分享下

网友:
加焊后掉电可能是哪里有小电容短路,最近老修到显卡背面有小电容短路的,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拆下来重植下

网友:
我认为还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换显卡吧    找个台式85GT的  一样用 成本还低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被做坏了,内部有短路导致的吧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