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3000 965PM的主板开机 死LOGO 触摸板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交替闪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也遇到一个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583描述一样的帖子,我没有权限回复,只能在此发帖,我发现的问题是,开机显示了LOGO死机, 网卡和蓝牙等这些供电的开启信号都没有打开,都是从IO输出的,最奇怪的是我把,IO的时钟晶振都取下了,竟然还能显示LOGO   ,IO 可能有部分没有工作,  查呀查呀。。。。。。。EC1短路了,开机按键上只有1.5V的电压, 大家谁能解释POWERSW这个直接去IO的信号电压被拉低,怎么可能引起了IO的部分电路不工作。BIOS 程序写的有问题? IO的输出控制脚V3000的设计不合理?大家讨论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够牛啊 这样都行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要是我遇到这问题换IO 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学习了,真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的缺陷,就想DELL  JM2的主板,网卡的一个供电没有,就是网卡的A14脚,引起的不开机,指示灯闪烁

网友:
个人觉得BIOS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一个DV2500的板,卡LOGO,放一次电,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第二次重启又会卡LOGO,再放电,又可以进,刷了个BIOS,如何重启都不卡LOGO了。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不错,刷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bios 的文件损坏了。刷下。。就好了。。。也算了。。V3000 965的通病吧。。有的进系统蓝屏,进pe 蓝屏,,都是 bios 坏了。。。刷了。一般能好。。。

网友:
刷BIOS 好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