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v3芝麻管是双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2012-03-29):
垃圾显卡上没Q、D表示,测值不像三极管也不像双二极管,可能损坏,菜菜弄不清啊

网友:
那就看外围电路,一般三极管都是两个两个一起的,你还可以看下e极是否接地,是的话是三极管。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那也要看是NPN还是PNP的管子啊,PNP的也是E极接地吗?
三极管E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