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内屏掉电的怪现象,神啊你快点出现吧

楼主(2012-03-29):
DV6000的AMD主板。C51集成显卡,刚开始当机,电流0.6.压北桥电流正常,漂亮的HP LOG出现啦,心里那个美呀,直接烤板20分钟,然后开始加焊,这两天天气刚热,机器曲线还没调,偶用的是CF360,跑到245,擦,板边一电容都炸飞了,心里凉了半截,板子都起层,好在不是很严重,还是集显,电容焊上,开机电流0.3,完了,又加焊两次,依旧,妈的,拆北桥重新植球装上去,还0.3  不行,慢慢查吧,发现北桥的1.2V_HT没有,但北桥1.2是正常的,量Q10 G极无开启信号,直接短路D S两脚。开机LOG又出来了,接内屏试,到LOG就掉电,又没思路的,接口电压信号都正常的呀,难道北桥挂了。还整1.2V_HT吧,找到G极控制信号,可能板子有开路,飞线过来。现象依旧。板子断线的可能性很大。可信号肯定都是正常的,不然LOG也不会出来。神啊,给点提示吧

网友:
补充一下,屏,灯管都是好的。

网友:
呵呵!!是不是忘记看温度啦!!飞到245度才停

网友:
不知是什么,,,,

网友:
好了,北桥1.2V的管子虚焊了,做维修真他妈不容易,就几十块钱折腾一天

网友:
修好就行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