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的机器,修好长时间了

楼主(2012-03-29):
海尔的H32机器,客户说慢让清一下灰,因为忙没试机,清完灰后开机,能通电,不亮机,晃动机器有响声,拆机发现显卡散热的一个螺丝掉了,最意外的是无线网卡下的黑胶还粘着一颗螺丝,机器是第一次拆的,很鄙视国产的机器。裸板上检测卡,待机0.01,开机电流1.05,检测卡开始跑码,一直到ba停住,此时电流0.86,按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三键也能重启,黑屏,外接一样,量电压3v,5v,1.8v,0.9v,1.05v都有,以为是显卡虚焊(ATI X300),加焊没变化,不上内存电流也是0.86,检测卡跑E0,求思路和图纸,板号GR3。

网友:
神最近很忙啊!!因为我也在乞求啊

网友:
是不是挡DA DA是显卡 加焊不行就换一个吧 应该会好的

网友:
按大小写灯都有反应了应该主板是正常了主要查显卡部分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

网友:
应该掉什么件了,好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