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WINDOWS7系统后再装WINDOWS7一键还原看不到F9

楼主(2012-03-30):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装过系统,今天给朋友安装WINDOWS7后再装WINDOWS7一键还原后进入系统看不到F9,也看不到屏幕倒数第二行的大概意思是进入主引导记录,所以无法备份了。
    我是用的电脑店的V3。3版制作的U盘启动盘装的系统,但是我自己安装的WINDOWS7一键还原是成功的。这主板是华硕主板,BIOS类型是AMI,是不是BIOS的设置的启动项不对才看不到我安装了WINDOWS7一键还原的F9,因为要按F9进去才能备份。请该论坛里的高手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要调启动项的

网友:
WINDOWS7安装是成功的,使用也很正常,安装WINDOWS7一键还原也是安装成功的,就是看不见F9按钮,就无法进入备份。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
备份 有几种办法。。没有不要执着一种。用手动GHOST 备份也是一样啊

网友:
用一键还原硬盘版嘛

网友:
我以前我也试过,不行的
你还是装硬盘版的一键还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