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6显卡的显存---MATS

楼主(2012-03-30):
我的显卡花了,dv2000 965芯片组,然后用MATS9测试结果如下   ,问一下哪块显厚坏了,这个128兆显存
只有两块芯片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3714432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71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3     8428608           0           0
A03     8428608           0           0
A03     8428608           0           0
A03     842860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f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f 3
07bef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e 2
07bef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d 1
07bef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c 0
07bef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b 3
07bef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a 2
07bef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9 1
07bef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d 138 0
07bee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f 3
07bee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e 2
07bee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d 1
07bee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c 0
07bee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b 3
07bee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a 2
07bee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9 1
07bee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2 0f7d 138 0
07bed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f 3
07bed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e 2
07bed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d 1
07bed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c 0
07bed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b 3
07bed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a 2
07bed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9 1
07bed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4 0f7d 138 0
07bec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f 3
07bec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e 2
07bec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d 1
07bec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c 0
07bec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b 3
07bec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a 2
07bec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9 1
07bec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0 0f7d 138 0
07beb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f 3
07beb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e 2
07beb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d 1
07beb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c 0
07beb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b 3
07beb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a 2
07beb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9 1
07beb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7 0f7d 138 0
07bea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f 3
07bea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e 2
07bea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d 1
07bea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c 0
07bea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b 3
07bea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a 2
07bea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9 1
07bea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3 0f7d 138 0
07be99e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f 3
07be99e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e 2
07be99e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d 1
07be99e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c 0
07be99c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b 3
07be99c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a 2
07be99c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9 1
07be99c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A 0 0 6 0f7c 138 0

网友:
加焊吧哥们

网友A:
只一位报错,而且此位是在核心的右上角,很可能是PCB变形所致。也可能补焊能好,如若不行,就要采取特殊手段了。

网友B:
好象c03才是在角上喔,不过g86的卡为什么不用mats8测,要用mats9来测呢?准吗?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显存虚焊的,所以我认为显存几乎不可能虚焊,绝大多数是核心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象c03才是在角上喔,不过g86的卡为什么不用mats8测,要用mats9来测呢?准吗?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过显 ...

     谁规定了C3在角上,A3就不能在角上了?再说你怎么看帖子的,这个卡有C区吗?楼主也说得很清楚,只有两片显存。并不存在测试不准的问题。还有,凭什么显存就不会虚焊?你没有遇到,就能肯定啦?那是不是说你没见过死人,人就不会死了呢?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显存绝对有虚焊的,你现在没有遇到,只要你一直修显卡,这辈子肯定会遇到。

iamzzl -10

网友:
显卡花屏百分九十是GPU虚吧。。加焊

网友:
直接上焊台。。

网友:
就两个显存,都拆了调换下位置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结果就,重植GPU。

网友:
核心多  显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一位报错,而且此位是在核心的右上角,很可能是PCB变形所致。也可能补焊能好,如若不行,就要采取特殊手段 ...

特殊手段是神马。太神秘了

网友(点评):
特殊的手段就是不拆核心,在核心的那个球上引线出来,直接接在PCB上。只要引线足够短,再加上一点伪装,一般人不仔细看不出来。这个没什么神秘的,就是比较特殊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了C3在角上,A3就不能在角上了?再说你怎么看帖子的,这个卡有C区吗?楼主也说得很清楚,只有 ...

在边上的锡球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点评):
只有在核心最外层的才可以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PCB板子变形,补焊解决不了才这么做的。变形主要在核心的角上位置。

网友(2012-04-29):
后来解决了,不是显存问题,是因为缺陷显卡重置次数过多导致G86芯片变型了,难怪重置完无铅后芯片四角一边高一边低,我还以为主板变型了,后来更换一片G86显卡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