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的艰难维修曲折之路

楼主(2012-03-30):
一只长城atx-300p4出现故障现象为开机启动风扇一转即停,据以往经验看来过流或过压保护动作了。
     首先通电测待机SB5V正常,绿线也有4.94V,黑绿线短接瞬时有输出,风扇也只转动一下马上停下,由于输出电压时间太短,无法测得数据,怀疑次级输出电路存在短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打阻,分别对地:黄线508,红线447,蓝线644、灰线873、都正常。唯有橙线无法显示为近似无穷大,决定对3.3V线路实施“重点照顾”,顺藤摸瓜往上找发现R72(15/2W)烧黑如图:经过测试证实已开路,心中窃喜,将手头的22/2W代换装上,以为找到病因,赶紧通电开启电源,故障依旧!
     再一思考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会不会是电容漏电或滤波不佳,目视可就是一个也不见得有鼓包,爆裂漏液的现象的啊?不管3X7=21立马换了几路(3.3V,5V,+12V-12V)新的滤波电容~~通电再一故障依旧。。。。。。
      在路测两只主驱动管13007正常、测两脉宽推动管C1815正常、测次级双二极快恢复整流管正常、待机状态下测脉宽调制器KA7500B12脚供电18.5V正常,比较器LM339第3脚SB5V正常,先更换KA7500B无效,再更换LM339还是无效!故障还是涛声依旧!
     能够瞬间启动成功并且绿线每对地触发多少次,风扇就能转动多少次,并且触发制动灵敏,经过以上测数据同时验证了说明从KA7500B到C1815再到13007都已能正常工作,于时决定对电源大刀阔斧来个“大扫荡”,对KA7500B及LM339外围所有二极管,三极管,片电容,铝电解进行排查测量,连扼流圈底部的芝麻绿豆管也不放过,测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一切正常,至此维修陷入困境。
       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无功而返,几乎放弃了维修,但我不可能轻易“就范”,不想再听那首歌了,冷静下来再查阅相关资料,对KA7500B工作点进行测量,经查8、11脚脉宽输出2.02V电压正常,第4脚待机4.4正常,但开机状态下电压只下降一下马上回复却还是高电平,正常应为被拉低至0V,说明可能电压保护动作,于时设法让4脚电压为0V去保护而实现电源启动,顺线路发现此电压由D261(4148)提供过来的,决定切断如图所示(TL494已改为KA7500B):
这时通电KA7500B4脚已变为0V,电源通电已自动启动成功,赶紧测量各组电压,正常12V的黄线电压高达15.1V,红线6.94V,橙线5.2V,严重偏高,为防烧坏部件,立刻断电,至此明朗了原来故障是过压保护动作了,根据资料对KA7500电压取样第1脚通电测量得4.6V,偏高,于是想方设法降低此电压以达到降低输出电压之目的(想法错误,事实上相反),加一个5.6K电阻到地,再通电电源自启动,这时总输出的电压不降反升!再逆向操作,在如图位置加一2.2K电阻至KA7500B第1脚, 恢复保护电路后,再次通电,启动一切正常了,几路电压输出(12V5V3.3V)也正常了。
         经查这是一条5V与KA7500第1脚的取样回馈线路,正面查看发现是一只电阻与之相连拆下实测阻值为5.5K,再看该色环也基本正常,但是又想不明为何要并多一只电阻才能正常,我是新人,其中原因有待高人解答。
(最后是取一只1.5K电阻代替两只电阻的并联值时,各路输出电压刚好合适),至此电源已经修复成功,经过我的“轮番轰炸”电路板背面已经面目全非,咱不做低素质维修,想想还是给洗洗白,清洁一遍才告结束完事。 历时N多小时几乎耗我一天时间!

网友:
修过不少电源,长城的也最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水平低,感觉LZ的维修过程像看天书

网友(点评):
有一处重要电路说明的图片无法上传(超出限制了)同时编得有点乱,莫见笑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很好很强大

qqxl.cc  QQ仙灵

网友:
第一次发的贴,不正之处,还望多多指正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能修好,真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