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笔记本320G硬盘没法分区 ,格式化

楼主(2012-03-30):
希捷的 320G
笔记本
硬盘MHDD扫描没问题就是无论怎么分区都不能保存 不能格式化
希捷160G 9代 薄盘 有一次开机蓝屏 我重启一后就不认盘了。
请高手没指教一下
笔记本

网友:
320G盘,应该是只读了,清一下G表 SMART表看看。
160G盘估计是固件坏了。

网友:
320G盘,应该是只读了,清一下G表 SMART表看看
G表 SMART是什么东西请指教

网友:
希捷的 320G笔记本硬盘可能是写磁头坏了。
160G的可能是固件坏了。
没看到具体的东西。这里只是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