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显示器关机后灯管还亮

楼主(2012-03-30):
长城M99显示器关机后灯管还亮

网友:
你改高压板了?

网友:
测一下高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改啊    这个显示器的原来故障时 用十分钟左右就黑屏  我把灯管 重新焊了一下 就没事   结果发现 了关机后 屏幕黑屏 但是灯管还亮的问题

网友:
查ON/OFF去高压条控制电路的二个管子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不受控了,测一下开关机时ON/OFF信号变化是否正常。或者看看高压板的I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关机后还有供电(只针对通过控制供电来实现高压电路开关的IC,比如TL494,TL1451等)

网友:
高压控制的开关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ON/OFF控制小三极管坏了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