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30):
(图片)

网友A:
这是一个风扇控制电路  由信号FAN_CTRL0控制    其中U26是一个比较器    但FAN_CTRL0给一个电压过来时  U26的第2角为高电平  暂时U26的第3角没的电压   所以1角输出一个低电平 把1角拉低   这样电阻 R63  R62 可以分压了  有回路了    Q10的B角为2.5V 导通Q10  不是完全导通 具体导通多少电压  要看管子的设定值    当Q10的C角有电压后 经过R43  R269 分压U26的第3角有电压   和第2角有了比较  来确定1角的高低  以此反复吧  主要取决于FAN_CTRL0  个人理解  如果没说错的话  U26的第一脚应该是一个锯齿方波型电压  所以  Q10的C角输出电压为0—5V

网友:
先坐一下,感觉一下沙发

网友:
就是一个控制CPU风扇的电路啊,FAN CTL0这个信号让LM358作比较,这个比较就是输出高低电平了,控制Q10这三极管分时段导通与截止,这个PNP 的三极管,低电就导通,高平它就截止了,根据B极的控制电大小来决定C、E极的导通程序,也就是说这个5V,会被限压过去控制风篇的转速

网友:
这个电路实现的功能就是用FAN CTRL0这个信号来控制q10 C集的电压,过程如楼上各位所述。信号电压和C集电压应该一致

网友B:
q10是不是n管,控制大于输入才导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0是不是n管,控制大于输入才导通的吗?

这是个PNP三极管,集极低电平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说简单了就是一个运放组成的恒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风扇控制电路  由信号FAN_CTRL0控制    其中U26是一个比较器    但FAN_CTRL0给一个电压过来时  U26 ...

大哥为什么说锯齿形方波就能确认C脚电压为0-5V呢?请大哥指点

网友:
这二个我也不回

网友:
唉!像我这种菜鸟级别的对这种简单的电路分析的还不是很透彻

网友C:
不是这样  。这种风扇不是DAC调速 直接PWM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  。这种风扇不是DAC调速 直接PWM调速

PWM ? 跳脉冲模式?

网友:
见识了,口口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风扇控制电路  由信号FAN_CTRL0控制    其中U26是一个比较器    但FAN_CTRL0给一个电压过来时  U26 ...

Q10不是低电平才导通的吗?当Q10的B点有分压的2.5V来就导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