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外接有显,内接无显!

楼主(2012-03-30):
今天接到一台HP DV4,送来时候是外接有显,内屏无显,怀疑屏线问题,这种基本都是通病,屏线爱断!拆AB壳,这壳子只有2个螺丝,其他都是卡扣,为了保持外观完美,拆了半天,拆出来检测屏的保险,没有供电,可想而知是屏没有供电导致不显示,从高压条飞了一条3.3V到屏的保险上,时而亮,时而不亮,把飞的线拆掉,又亮了,有3.3V,高兴来着,又不行了,拆屏线检测,没问题,查了主板上的接口,发现没有主供电,更郁闷了!查图纸,从LCD VDD那边飞了一条3V的,到屏线接口,有3.3V了,但还是不亮,头痛头痛!!求助!!!!

网友:
你换一个屏线试试   时钟那个线段了也不亮

我已经换了 屏线也坏了 供电也没用了 我换了屏线 接了供电 亮了

网友:
有时候是控制这块的,油条件的话换个屏线,如果没问题,再换个屏试试,我就不信换不出来

屏线了 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你应该到笔记本维修论坛去发求助帖,这样帮助你的人会更多。楼主所说的现象,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先拆开C壳,开机之前就先按住显卡芯片,在通电看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