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3-30):
一开始拿过来有待机0.01   开机到0.09掉    然后拆开看到喇叭位置  有进水   测3V  5V  南北桥阻值都正常   查不出问题然后
放到BGA下拷了一会  能开机了   全装好也能开  过了 二个小时  又开不了  然后加焊了一下北桥  又能开   到现在又不能开了  今天无语了    大家碰到过累似的怎么弄呢

网友:
不能开机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没处理好,仔细看看。

网友:
.不能开机时  测什么信号没有不行吗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一个华硕的,一碰南桥晶振就能亮,最后是加焊了一下南桥好的。

网友:
冷机不行,,

网友:
应该有部分线路元件引脚接触不良引起。重点查进水部分的元件引脚,及较细的布线是否有断路的。

网友:
应该还有地方腐蚀了  仔细检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板子估计有断线虚的地方,好好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