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帮忙看看

楼主(2012-03-30):
窗口已经关掉了 但是桌面上还是有? 这个什么问题 原来是集成显卡(集成显卡的时候有这问题) 现在改成独立显卡还是有这问题 是内存 还是电源呢?

网友:
你是说任务管理器关闭了。还显在桌面上吗。 如果是这样 可能是内存。 或者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不要把故障扯到硬件上

网友:
进程数40,你也就是2个360,一个旺旺,一个酷狗,有个任务管理器。肯定有程序卡那了……

网友:
    换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硬件有问题,需要检测,很难说准拿一样,可以断定是硬件问题`1

网友:
从易到难!先做个系统!再研究硬件。

网友:
新的系统装上去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不过装的系统都是同一个? 要不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但是这个系统装在其他的电脑上OK,,, 所以很难判断。。

网友:
系统可能性大点

网友:
就是换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先换个系统 看看吧

网友:
我遇到此类故障的全都是系统问题,还没碰到过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
你的集成显卡禁用没,这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问题说明不详,既然排除了系统问题,那换台液晶看看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
用光盘版系统试一试,或许能解决很多莫名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像是驱动不对  电脑卡住了   是不就刷新就好了  你那什么电脑 都是苹果的东西呢 ,换个纯净的 安装版系统试试,在检查 主板硬件 电容什么的有没有坏的  ,看样子系统很卡 ,一般电容老化了,供电不好

网友:
系统的问题 和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
先换个系统,再不行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系统的问题.重做系统。CPU占用过高。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