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贴“la-4031p修复实例”

楼主(2012-03-30):
拿到一个LA-4031P的一块料板,空闲时想把它修一修。首先拿来后,先测量了主板子上的各个供电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测量后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就接上直流稳压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发现待机电流只有0.001,显然是待机的3V,5V没有出来。用表测了下,果然如此。那么进一步分析,应该是隔离保护电压的WIN没有出来。把图纸翻到了VIN接入的那一页,如图:
然后我用表分别量了PQ1的5,6,7,8角和1,2,3角,这里的电压都为19V,说明此P管工作正常。然后我又量了PQ2的1,2,3角和5,6,7,8角,1,2,3角有19V的电压。5,6,7,8角没有电压,PQ2这个管处于截止,VIN没有经过PQ2,当然也就得不到VIN的主电压,更何况待机3V,5V呢。既然如此就要查PQ2的G极第4角,看看是否是低电平,因为PQ2也是个P管,只有4角为低电平时PQ2才导通,这样才能使主电压通过从而得到VIN主电压。查了下第4角为主电平,显然是不对的。到这里走了一个误区,我只是死盯着PQ4和PQ5和PQ6了,因为我原来想,如果要使PQ2的第4角为低电平,那么就得使PQ4,PQ5导通,如果PQ4,PQ5导通后,那个PQ2的G极电压就会从PQ4的1角流到3角,然后经过PR3再由PQ5的1角流到3角流入地,这样就会拉低PQ2的G极电压,从而使PQ2导通,导通后也就会得到VIN电压。还有就是PQ6,因PQ6是一个N管,那么如果它的G极为高电平时PQ6也导通,那么PQ2的G极电压也可以经PQ6的1角到3角的地,也可以拉低PQ2的G极电压从而使PQ2导通。想得到上诉情况,一定要PQ6的G极PACIN为高电压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卡了好久,后来看到PQ5是个NPN的管,如果PQ6导通,那个PQ5是截止的,这样PQ2的G极也不会被拉低。哎,在这里浪费了不少时间,又是换管,又是加焊。后来看到了PQ8这个管,如果PQ8导通后也会拉低PQ2的G极电压使之导通。因PQ8也是个N管,那么只需要它的G极电压PACIN为高电平时它才会导通。然后就找PACIN的电压是怎么主生的,如图

看到了PU2这个电压比较器,PACIN是通过VIN与P2比较后产生的,由于需要PACIN为高电平,那个VIN一定要大于P2才行,测量后发现VIN的确大于P2,正常呀。那为什么没有PCAIN的产生呢。仔细查找后发现板上少了PU3这个稳压元件,找了个同样的件换上后,再插入电源,待机电流正常,3V,5V待机修复成功。之后就按开机看看是否能触发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来了),按开关后没反应,(心一下又凉了,但这是打败不了我的动手能力的),开始查EC的工作条件吧,如图:
先查了EC的晶振Y4,振动和频率都正常(32.768KHZ)然后查EC的供电与复位,电压都正常,然后又打了BIOS的对地阻值,也正常,BIOS也得到了供电。到这里又卡住了,然后想了一会,又查了EC的ACIN角,应该为高电平才正常,测量后为高电平,正常。然后又找EC的18角PWRBTN_OUT#这个信号,它是与南桥相连的开机信号,测量电压也正常。之后就乱了头绪(加焊EC,换EC)还是不行,然后又盲目地去查了南桥的待机供电,复位,晶振都正常。到这里只有南桥没换了(一不做二不休),换了南桥还是不触发。。。想了好久后终于想到EC要开机还要得到BIOS的软件,能不能是软件坏了。试着刷了下BISO后再开机,终于点亮了。大功造成,一个BISO的软体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不过这也未尝不是好事,下回就长记性了。到此修复成功。

鼓励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讲的好 真详细

网友:
遇到不触发的,条件看似都正常的了,先刷个BIOS。下回记着了。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还有个问题请高手们指教,PU3这个431比较器,他和P2这个电压有关系吗?它能绝对PU2的第二角电压吗?我看到PU2的第二角有P2这个电压相连,那么这个第二角的电压是P2决定的还是431这个稳压器决定的呢?他们和ACIN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有点乱,请指教

网友A:
楼主大哥,我就是有一点不懂你上面说的PQ6和PQ8的G极导通可以拉低PQ2的G极,是不是所有的MOS管也就是说N沟道的只要G极是高电平,那么D极就会被S极拉低,也就是你这个电路所说的拉低之后致使PQ2的G极也就被拉低,说白了我就是不明白这个MOS管的D极和S极的关系,求楼主赐教

网友:
PQ1   PQ2 的控制机不是连着的吗?怎么会q1导通q2截止呢 ?麻烦楼主指点下

网友:
G极是控制级,当G级电压大于S级电压4.7V以上时,D与S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哥,我就是有一点不懂你上面说的PQ6和PQ8的G极导通可以拉低PQ2的G极,是不是所有的MOS管也就是说N沟道 ...

N勾道MOS管,要想使他导通,G极电压必须大于D极电压的四分之一,如果S极电压等于D极电压 ,那么G极电压要大于D极电压。S极想输出几V的电压,G极就是几V电压,也就是 S=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哥,我就是有一点不懂你上面说的PQ6和PQ8的G极导通可以拉低PQ2的G极,是不是所有的MOS管也就是说N沟道 ...

那大哥我想问的是导通后D极就会被S极拉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大哥我想问的是导通后D极就会被S极拉低吗

它的S极是与地相连,当D——S导通后当然就会被拉低

网友:
很好,很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S极是与地相连,当D——S导通后当然就会被拉低

那大哥要是S极不是接地呢,还会被拉低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大哥要是S极不是接地呢,还会被拉低吗
、?

不接地就不会被拉低呀,

网友:
发得这么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就不会被拉低呀,

谢谢大哥,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嘛学习了

网友:
lz的思路是准确的,先搞ec,南桥的工作条件,在搞bios,最后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