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2-03-30):
小弟新手一个,今天一大清早来了块技嘉845,上诊断卡,不上U,插上ATX电源,待机时诊断卡上的+12V和-12V微微的发亮,一闪一闪的,不能触发,短接黑绿线也不行。断电打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PCI A14脚对地短路,这样的板子该怎么入手?这板子能否判断为南桥坏了呢???小弟第一次见。求各位师傅赐教。

待机时南桥不烫不热

网友:
先拆网卡 再拆IO 再拆南桥

网友:
基本SB.....................只要测到USB数据线短路,SB就完!

网友:
路过围观!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有通病的那款,

网友:
原来的电源把南桥极了一下,加焊南桥会启动的~!至于阿稳定或者芯片发烫点亮再看`1

网友:
肯定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USB都短路了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基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猜对了!

网友:
技嘉这个系列的板子南桥特别容易烧坏。

网友:
围观学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拆了网卡,IO,故障依旧,而且有个USB中间两脚对地短路

呵呵   南桥坏了

网友B:
是不是拱桥的电压有问题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拱桥的电压有问题

桥附近没有管子,只有一个1117.小弟新手,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C:
技嘉845主板很喜欢坏南桥的,你的这块是这样的现象那肯定是南桥坏了,我也修到过这一样的主板而且现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845主板很喜欢坏南桥的,你的这块是这样的现象那肯定是南桥坏了,我也修到过这一样的主板而且现象也是一 ...

谢谢,您说呢?应该不会是桥供电引起的吧?旁边没管子,就一个1117过来

网友:
必须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百分百挂了

网友:
测PCI a14看看跟地通不,通的话南桥挂了,嗡鸣档显示200南桥多正常,你换个南桥供电管子试试

网友:
USB都短路了。一般南桥挂了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USB地址线都对地短路了,肯定就是南桥了啊

网友:
1117 和USB短路难道还不能确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换换试试罗!!

网友:
学习了,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掉了 不过845板的话 换南桥好象有点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