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触发

楼主(2012-03-30):
三星R18的机子插上电源按开机没反应,不触发,电路板上是有电的,具体没量开机芯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南桥的条件

网友:
看看几大供电有没有正常 !!!

网友:
说的太草率   什么都没测  导致这样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我们不是神仙。。 你就说个不触发。该查的什么都没查   就问别人?

网友:
主板问题,换主板OK

网友:
呵呵  不测试 我们怎么说  反正肯定是主板问题  换了肯定好!

网友:
做维修的  不要偷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