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3-30):
一台华硕上网本PC 900,重装系统后,开机出现 can't find TouchPad Device ,请问怎么办?
华硕

网友:
换个系统 驱动不对

网友:
找不到触摸板驱动 用驱动精灵在装一下 驱动啊

网友:
这个很明显的提示了吧,就算看不懂英文,要知道这世上是有个叫“翻译”的软件的

网友:
问题是我用驱动精灵重新安装了还是这样!

网友:
把那个设备卸载关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