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会你 bios 设置

楼主(2012-03-30):
这就是主板的BIOS芯片,上面的贴纸上清晰的印有“Phonix BIOS”的字样,用户看了一目了然。

开机后,您只需按“Del”键就可以进入主板的BIOS设置程序。通过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主板的BIOS设置程序包括“Main”、“Advanced”、“Peripherals”、“Power”、“HW Monitor”、“Defaults”和“Exit”七大部分。下面我们就从“Main”开始向您注意介绍。
Date(mm:dd:ww):设定系统日期。
  Time(hh:mm:ss):设定系统时间。
  IDE Primary Master、IDE Primaty Slave、IDE Secondary Master、IDE Secondary Slave:这四个选项分别代表IDE设备,您安装的硬盘、光驱、刻录机等设备都是在这里识别和显示的。在这些选项中按“Enter”键还可以进入下一级菜单,通常大家选择“Auto”就可以了。
  Drive A、Drive B:这两个选项是用来设置您使用软驱的类型,包括“360K 5.25in”、“1.2M 5.25in”、“1.44M 3.5in”、“2.88M 3.5in”和“None”五个选项。通常我们使用的软驱都是1.44M的。
  Video:选择视频装置,包括“EGA/VGA”、“CGA 40”、“CGA 80”和“MONO”四个选项。目前我们使用的视频装置基本上都是VGA。
  Halt On:这个选项是设置系统自我检测的中断位置,包括“All Errors”、“No Errors”、“All but Keyboard”、“All but Diskette”、“All but Disk/Key”五个选项。该选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比如当您选择“All but Keyboard”的时候,如果键盘出现问题,系统则无法继续进行。

  在“Advanced”中设置选项非常多。 First Boot Device、Second Boot Device、Third Boot Device、Boot Other Device:这三个选项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优先开机装置,包括软驱、硬盘、光驱、SCSI等等。
  Boot Up Floppy Seek:这个选项是设置开机是否检测软驱,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通常我们都是选择关闭,也就是“Disabled”。
  除了以上选项之外,“Advanced”中还包括有四个子菜单,分别是“Advanced BIOS Features”、“Advanced Chipset Featares”、“PnP/PCI Configurations”和“Frequency/Voltage Control”。

  这是“Advanced BIOS Features”子菜单。
  Vires Warniog:病毒警告功能,这是BIOS中最常见的功能,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
  CPU L1&L2 Cache:这个选项是用于打开或者关闭CPU的一级、二级缓存,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这个选项用户最好打开,即“Enabled”,因为关闭该选项会严重影响CPU的速度。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开机后快速自我检测,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启动该功能时,BIOS会缩短并精简开机自我检测的项目和过程。
  Swap Floppy Drive:转换软驱功能,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启动这个功能,您的软驱盘符可以进行切换。
  Boot Up NumLock Status:开机之后NumLock键的状态,包括“On”、“Off”两个选项。当您选择“On”的时候,开机数字键盘将设定为数字输出模式,当选择“off”的时候,开机数字键盘将设定为方向键模式。
  Typematic Rate Setting:键盘输入速率调整,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般都是将该功能关闭(Disabled),这时系统会使用预定值来定义键盘输入的速率。
  HDD S.M.A.R.T. Capability:硬盘自我监控分析回报功能,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打开该功能之后,理论上它可以预知储存装置的故障或中断现象,不过通常我们都关闭该功能。
 Smali Logo(EPA) Show:显示EPA标志,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所谓EPA就是开机时候屏幕右上角的标志,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这是“Advanced Chipset Featares”子菜单。
 DRAM Timing Selectable:动态记忆体时序选择,包括“Manuel”和“By SPD”两个选项。当您选择“By SPD”的时候,BIOS会自动读取内存上SPD芯片中的预设信息,当您选择“Manuel”可以自行设置内存的一下相关信息。
  CAS Latency Time:CAS延迟时间,包括“1.5”、“2”、“2.5”、“3”四个选项。CAS延迟取决于内存的时序,比如DDR400内存的CAS=2.5。当然了,如果您想获得更出色的内存性能的话,可以将周期缩短,当然这可能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Refresh Mode Select:更新模式选择,一般设定为“Auto”。
  Command Pre Clock:这个选项包括“Optimal”和“Auto”两个选项。如果您想要获得更出色的性能可以设置为“optimal”,当然可能会影响稳定性,通常我们将这个选项设置为“Auto”。
  System BIOS Cacheable:系统BIOS快取功能,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启动BIOS ROM位于F0000H-FFFFFH地址的快取功能,使系统获得更加出色的性能。
  Video BIOS Cacheable:视频BIOS快取功能,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启动视频BIOS的快取功能,使系统获得更出色的性能,当然也可能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Memory Hole at 15M-16M:这个选项可以为ISA保留一个记忆体区域,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目前,计算机中已经很少在使用ISA设备,所以该选项通常都被关闭。
AGP Aperture Size:AGP占用容量,包括“4”、“8”、“16”、“32”、“64”、“128”、“256”七个选项,通常我们都会选择“64”。

  这是“PnP/PCI Configurations”子菜单。
  Reset Configuration Data:重置结构资料,包括“Disabled”和“Enabled”两个选项。当打开这项功能的时候,系统会强迫重置更新所以的ESCD资料,然后系统再自动将该功能关闭。
 Resources Controlled By:讯号资料来源设定控制方式,包括“Manual”和“Auto”两个选项。通常我们会选择“Manual”,当然选择该选项的时候您必须保证系统没有硬件冲突。

  IRQ Resourced:IRQ讯号资料来源,您可以通过它自行指定每个系统中断讯号(IRQ)的类型,而IRQ讯号的类型则取决于发出及使用此IRQ讯号的硬件类型。

  这是“Frequency/Voltage Control”子菜单。
  CPU Voltage:CPU电压调节功能,设定范围1.1-1.85v。通过它,用户可以自行调节CPU的工作电压,该选项您最好不要轻易调节,以免烧毁CPU。
  CPU Ratio:CPU倍频调节功能。
  CPU HOST Frequency(MHz):CPU外频调节功能。
  DDR:CPU Ratio:这个选项用于调整DRAM:CPU频率比,当CPU的外频为100MHz的时候,该选项预设值为2.00X和2.66X,当CPU的外频为133MHz的时候,该选项预设值为1.50X、2.00X和2.50X。
  AGP Voltage:AGP显卡的电压调节功能。通过它,用户可以调节AGP显卡的工作电压,当然了这个选项和CPU Voltage一样也是不要轻易调节。
  DDR Voltage:内存电压调节功能。和AGP Voltage、CPU Voltage一样是用来调节内存的工作电压。

  介绍完了“Advanced”之后,我们再来看看“Peripherals”中的设置。在“Peripherals”中主要包括有三个子菜单,分别是“INTEL Onchip IDE Device”、“INTEL Onchip PCI Device”和“Onboard I/O Chip Setup”。

这是“INTEL Onchip IDE Device”子菜单。在这里您可以设置IDE设备的资料传输模式,一般情况下设置为“Auto”就可以了。

这是“INTEL Onchip PCI Device”子菜单。它主要是负责集成PCI设备的设置,包括USB控制功能、USB键盘功能、音效芯片、MODEM芯片、网卡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这是“Onboard I/O Chip Setup”子菜单。它主要负责对I/O芯片进行设置,包括有串口、键盘、等等,用户只需要使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Power”中的设置选项,它主要负责电源管理的设定。
  ACPI Suspend Type:ACPI暂停模式,包括“S1(POS)”、“S3(STR)”和“S1&S3”三个选项。其中,“S1(POS)”代表电源暂停模式,“S3(STR)”代表记忆体暂停模式,“S1&S3”代表电源、记忆体暂停模式。通常我们都选择“S1(POS)”。
  Power Management Option:电源管理功能,包括最低省电模式、最大省电模式和预设值,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HDD Power Down:硬盘电源关闭模式,打开这项功能的话,系统会在指定时间内,在没有存取硬盘中的资料或系统的其它装置进入暂停模式时,硬盘会自动停止运转。
  Wake Up Control:唤醒功能,包括PCI设备唤醒、特定时间唤醒、计时器警铃设定等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在“HW Monitor”中,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温度、CPU稳定、风扇转速等信息,另外还包括有“Case Open Warning”(监控机箱盖打开警报功能)选项,如果选择打开的话,您打开机箱,系统就会出现警告信息。

  在“Defaults”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选项。
  “Load System Settings”:读取BIOS的安全预设值,使计算机恢复最稳定的运作环境。
  “Load System Turbo Settings”:读取BIOS最佳预设值,使计算机获得最好的运作环境。
  “Load CMOS Form BIOS”:将BIOS预设值输入CMOS记忆体,防止供电不足所产生的故障。
  “Save CMOS To BIOS”:将BIOS设定值所做的改变,储存到计时CMOS记忆体。

  最后“Exit”中,包括“Save&Exit Setup”和“Exit Without Saving”两个选项,它们分别是“储存设置并退出”和“退出但不储存任何设定”。

网友:
经常用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明白意思 今天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阿娇搜房卡斯基快接啊手机费卡萨帝发生的反思地方呢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在那里见过似的

网友:
经常要设置的地方不多,懂一点就可以了吧,不用全懂吧?

网友(2012-05-12):
只会设置启动项,其他的还没有了解过

网友:
记住常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17):
希望在提供其他BIOS

网友:
感谢LZ 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
学会以后,触类旁通。

网友(2012-12-25):
谢谢共享,以前只会看硬盘和设置启动项 。

网友(2013-02-28):
这个得慢慢学习,用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ami的,还有凤凰的呢

网友(2013-08-31):
学到了,但是很多BIOS都不一样,期待其他BIOS设置讲解,因为英语看不懂。。

网友:
可以,不错正要这东西

网友:
多了看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