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灯管坏了屏

楼主(2012-03-30):
显示器灯管打火,起保护,于是决定换条灯管..
昨晚花了五个小时,终于把灯管换了,插电一看,傻眼了...
插电一看,右下角还多了片亮光..亮光处还有划破屏的线条...
拆的时候很小心.装回去时候却把屏刮了..
第一次换灯管就杯具了...
还好是自己的显示器...
只能贴个胶布把亮光挡着将就着用了!

网友:
哈,交学费了。有失必有得,下次就知道小心了

网友:
这个跟灯管没有什么关系吧!
好像是漏光了吧!

网友:
19寸三星液晶的

网友:
没事,以后多加小心就好了

网友:
和我一样啊,悲剧啊,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啊

网友:
真是太杯具了呀!自己的还好说些,要是客户的那就郁闷了哟!

网友:
我决定重新组装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漏光问题..

网友:
这很正常,过来人都会经过这一步,练多了才能熟能生巧,才不会把屏搞坏了。

网友:
不是漏光吧..是那个角被压裂了...将就着还能用

这种现象应该还会漏液扩散,

网友:
我也看像是的]\

网友:
看来得小心 呀。。。

网友A:
换灯管换了五个小时,楼主就算你换好了,以后再修的话客户也早就跑了。

网友B:
不是漏光问题,屏坏了

网友:
我从没修过显示器
别人拿来我都不修的...
自己的坏了才拿来搞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换了五个小时,楼主就算你换好了,以后再修的话客户也早就跑了。

不要打击楼主  第一次换灯管  肯定很慢了      什么都是熟能生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漏光问题,屏坏了

即然不是漏光,那就不重组装了..将就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打击楼主  第一次换灯管  肯定很慢了      什么都是熟能生巧吗

谢谢理解....!

网友:
5个小时换灯管?耐心可嘉,如果是漏光,用黑胶带裹好 就没事了,如果真的是屏 就歇菜了

网友:
我以前换灯管 还把屏搞白屏了呢    但是教训后就没有出过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吸取教训!!!

网友:
是屏破了个角吧,应该看得出来,漏光是那一片还有图象的,破了角是有明确的裂纹界线的,没图象的。自己看看吧。

网友:
把灯管装回去,装屏时一 定要小心,要看一下屏是否放好对齐

网友:
的确是屏破了...能看到划破的线条...

网友:
兄弟,你已经很好了,我第一次焕灯管就把屏给报废了,联想17方的显示器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由于有一个小螺丝没有上到底,把屏边上低坏了一个小口。通电后发现屏下面1/3显示不了都是线
还好是同行拿来的二手显示器,也就200多,我要赔钱,师父不同意然后我师父就赔了……
然后换第二个时特别小心

网友:
右下角一点点没什么影响的,照能正常的用,我上次换过一次就是装的时候就不小心压碎了角,导致全白屏。直接给客户说屏坏了。。。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是15方的,直接给报废了,没有失败哪有成功?别放在心上!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屏没事,却弄断了五六条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换了五个小时,楼主就算你换好了,以后再修的话客户也早就跑了。

手不熟,就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

网友:
有种方法不用换灯管,我发的帖里面有!你看看!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恭喜你已经成功了,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我一般都是直接穿了灯管,线走外面

网友:
看来大家换灯管都有失手过。。。看得有点提心吊胆。。
不过我也准备我那台15的拆了练练手。。就算坏了损失也不大。。。

网友:
哥们你还好,我一开始换灯管时,都给客户干坏好几台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