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RT8206B 代换RT8210B成功

楼主(2012-03-30):
(图片)

网友:
最好吧 怎么确定RT8210B是坏的过程写下啊  给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是啊  就两图  ,没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
这种芯片,里面没有程序,只要引脚一样,基本上都可以代换

网友:
你很了不起了

网友:
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    教我们代换元器件吗

网友:
只要 型号的 脚位定义一样 就可以代换的撒

网友:
就发两图,看不懂呀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补充:此机是3V5V无输出,LDO无待机5V。卖家给发货的时候给发的不是本机的原型号,询问后可以代换。结果上机一次通过。我的意思如果在维修的时候手里有相同的芯片就方便可以代换了。

网友:
怎么不发2个芯片的定义呢

网友(点评):
可以代换,说明定义就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3V,5V芯片可代换的型号太多了,是不是6237,MAX17020也可以呀?

网友:
哦,这样啊,学习学习

网友:
查一下两芯片的PDF就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