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内存不过

楼主(2012-03-30):
内存电压始终1.87,场管吹下来,量是好的,LM324,和各个场管电压如图!

不好意思啊,LM324的5脚  11.8V,6脚0V,7脚10.62,内存槽旁边的那个场管,S极是1.87V,内存的电压是1.87V,本来应该是2.5V,大家看看,内存的电压,被谁分了?

网友:
把场管都换了,还有那LM324都给换了,有时候场管老化了,万用表测不出来啊

网友A:
看看MOS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多少,不正常就换内存的电源芯片。

同意

网友:
楼主哪里查查周围接地的电容是否有阻值较低的   换了可能哪里轻薇短了吧

网友:
首先我是新手,你说的内存的电源芯片,是内存槽右边,电容下面有个RT9603,八脚的,是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MOS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多少,不正常就换内存的电源芯片。

我图上都标了电压,我是新手,麻烦你看看,电压正常吗?谢谢

网友:
应该不跟LM324没关系吧..看看芯片周围的元件

网友:
RT9603是CPU的从管理芯片吧,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8脚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准能好

网友:
这是个门电路芯片吧,第五叫得有电压吧!

网友:
先测量内存的SMBDATA、SMBCLK、VCCA-SM、CPU-M-VREF等的信号是否正常。
供电:5VDUAL、3VDUAL、VCC1-25等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我正在找芯片,请教了一个老师,他告诉我直接把提供1.87V电压的管子,拆掉,或者D-S极端接,我也试试了,可是用打阻值卡,测出的内存供电,依然是1.87V(本应该是2.5V),我开始准备用9楼的方法,换电压芯片!

网友:
把324旁边的两个分压电阻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