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型号4935G,让人头痛

楼主(2012-03-30):
ACER型号4935G,原来故障电流跳到不正常,刷BIOS后,能正常显示。装好机,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关机后再开,就会出现以下故障:
  1,电流跳两次,过不了显卡。
  2,开机能听到声音,内接黑屏,外接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裸板也是一样的故障。路过的,指点下

网友:
有修過幾台4935G,換CPU-NEC大電容好了!!有2台是把右手邊音量多媒體控制排線不接就正常了,原因不明....
!!

网友:
你修好的,原来是什么故障,可以说下吗?

网友A:
NEC大电容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是通病的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可能性较大

换过了

网友:
同板换了一个不行,BIOS问题不大

网友B:
         不行就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做显卡了

显卡也换了,显卡问题不大

网友C:
显卡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概率比较大

换了一个新的,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