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天早上不开机

楼主(2012-03-30):
我维修的电脑每天第一次开机不正常,已经更换过电源,主板电池也换的新的,客户说每天晚上断电,第二天来开机不正常,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你是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白。
你就不能说清楚点吗~~~~屏幕是不是亮啊。电流跑多少啊。画面跑到那啊。等等。。。。

网友:
你说的台式机吧,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台式机

网友:
电容的问题?换cpu供电电容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 开关按钮有 问题?

网友:
根据金属焊点热胀冷缩的原理,不知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还是检查一下为好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容

网友:
估计是电容爆了、。、、打开主机看看 有爆的换掉试试。。。还有就是把内存拆下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网友:
客户家太冷了,让他把机箱搂被窝里早上就好了,除除尘彻底点,还不行就让他晚上在用电脑吧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也可以对主板进行分片加热,大致确定故障区域

网友:
也许是那个地方虚焊吧,温度高低会有影响,amen

网友(2013-05-16):
我遇到的是 早上开机不亮 风扇常转  但吧电池拔掉重新插上 开机就亮了 到底什么故障引起的 是电池有问题吗  显卡假焊过了 像不像是BIOS的事呢

网友:
电容的问题,多起几次就好了,等电容里面的电蓄满了。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