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二修宏基5500Z成功修复

楼主(2012-03-30):
机器型号:宏基5500Z
版号:la-2761
机器故障:不通电,进水,二修机
检测故障:待机0.32存在短路
       前天送来进水G450那朋友,昨天又送来一台进水的。我说,哥哥,咱能找点容易的机器修吗?他说你看着修吧,在郑州人家修过了,没修好。还说在郑州人家不管修好修不好,先检测费200,修好再说。大城市挣钱真容易啊!
       没拆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32,主板肯定有短路。让小弟拆机,插上电用手摸到南桥发烫。动态测量3.3和5V电压有,但是很低,估计就是南桥短路引起的。静态测3.3V和5V电感,对地只有17欧姆。没说的,换南桥。这大城市的的技术员也有够二逼的,南桥坏了都看不出来吗?应该不会,估计还得有其他毛病。
       让小弟在料板上拆了一个FBM换上,结果还被小弟拔掉一个点,好无语啊 !不过小弟也够强硬的,找到连接点自己飞线就给我看行不。我说行,敢做不畏首畏脚的你很快就能学会。换上桥果不然,阻值是恢复正常了,待机电压也正常了,但是开机没反应。测量开关有3.3到0的跳变。剩下的凭经验是没法修的,毕竟手上没有那么多料件供自己换。看看待机都有那些电压把先。

上边显示S4/S5状态,只有以下几个电压+3VALW,+5VALW,+1.5VALW,+12VALW。上边说了已经出来了3.3和5V。下面就看看+1.5VALW把,自我感觉+12VALW不参与开机的一些芯片供电。

这里叫做+1.5VALWP,供电电感是PL14。测的它上边的电压是2.5V迷茫了,还别说真没见过电压偏高的,只是见过电压偏低的。既然出来电压的说明PU9,ISL6227工作条件全部满足,还想啥?换吧!料板上拆了一个ISL6227上去,待机电流突然从0.03升到0.07。难道又短路了?一测PL14电压,呵呵~~已经变成1.5V了,可能这个待机电流就是0.07把。按下开关,NND,还是不开机。没办法看看EC的工作条件。这个EC是U20,KB910Q B4。

实测EC所有供电正常,26脚ACIN3.3V正常(示波器坏掉了,没法测起振就忽略了),第二脚ON/OFF按下开关的时候有3.3到0V的跳变。30和44脚,PM_SLP_S3#和PM_SLP_S5#却一直保持低电平,看来南桥没有发给EC这两个信号。这我就迷茫了,才换的南桥,不会是坏的把?不急还有个信号没测量呢,就是按下开关之后虽然第二脚ON/OFF有跳变,但是EC送往南桥的信号有没呢?如果这个信号不跳变的话,肯定不出S3和S5了。有些电路图就是这样,信号的名称叫的乱七八糟。找了好久终于确定是EC的第168脚PBTN_OUT#,实测是高电平3.3,没有跳变。嘿嘿,EC坏了,换!!换个EC上去,还是老样子,晕!再测168脚,已经有3.3到0的跳变,那么只有两个可能,要么这条从EC到南桥的线路断线,要么南桥是坏的。仔细观察,南桥附近有个小霉点,正好在一根细线上。用刀片刮开,发现断了。万用表一头接断线处,一头接EC的168脚,嘿嘿~~"B"了!!用漆包线补过去,按下开关,耶耶~~电流上去了,接上屏幕,哈哈~~~ACER的LOGO!!此机修复。
电路图: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高手太多 了  我麻木了

网友A:
思路清晰,不慌不忙,还有就是大城市的技术员,太二逼了,世界就是那么不公平,二逼的人能赚钱。

网友:
呵呵,真是死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精彩。。

网友:
修的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算是开眼界了,要是我修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差别 太大了 检测就要2百    楼主修了那么久 都没那么多把

网友:
我除了进水的维修能要到200以上的,别的不行。你看人间,光检测费都200

网友(点评):
我是郑州的,俺这修不好不收费,售后收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不慌不忙,还有就是大城市的技术员,太二逼了,世界就是那么不公平,二逼的人能赚钱。

向来都是牛逼的给二逼的打工~~哎!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分析的很详细,受益匪浅

网友B:
LZ  在河南什么地方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在河南什么地方混?

河南周口,晕限制多于10个字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学习了 。。

网友C:
EC的第168脚PBTN_OUT#,我不是很解,这型号是否类似PS-ON的呢?通知南桥此信号O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第168脚PBTN_OUT#,我不是很解,这型号是否类似PS-ON的呢?通知南桥此信号OK吗?

类似于DNBSWON#之类的信号,就是开关通知EC后,EC再通知南桥的那个信号

网友:
楼主真得是很师傅级....可怜当年没跟你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后面的情况,硬盘是好的,装了系统之后,找不到引导。主板已检查过了,是好的,是联系昭阳的老机器。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的功力!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坏了这么多也能修好啊,真是太牛了

网友:
楼主技术经验真棒,向高手学习。

网友:
狠狠狠狠狠狠狠

网友:
修不好还要检测费,客户可都不是傻子呀,难道是黑店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好帖啊!看得人很爽!!这种帖看多了技术才能长进!

网友:
学习了 顶你一下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 always on power rail 就是在待机的时候 必须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
二修机难修,思路清晰,还是被修出来了,

网友:
这么犀利的 学习了 真怕怕 这些机修的

网友:
ALWAYS英文意思就总是,经常的,永远,一直。那么ALWAYS ON的意思就是一直开启的,就是说只要存在电源就会产生的电压。所以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
学习啦,很给力,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 那板子上面那些用英语表示的信号 你都知道啊 挺厉害啊

网友D:
楼主 再问一下 我是修台板的 想转笔记本 可我对笔记本一窍不通 你能给我透露一二吗

网友:
好几个故障点,没走弯路,佩服!佩服!

网友E:
有点不是很明白,亮机后只要接硬盘就卡LOGO,怎么没检测硬盘接口到南桥的线路,而一下就去焊南桥?还是楼主没写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修机都快

网友:
楼主很不错,一般进水的板子都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是很明白,亮机后只要接硬盘就卡LOGO,怎么没检测硬盘接口到南桥的线路,而一下就去焊南桥?还是楼主 ...

我是换的南桥,以为没焊好啊~~所以重新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再问一下 我是修台板的 想转笔记本 可我对笔记本一窍不通 你能给我透露一二吗

你有基础,看看笔记本的电源构架你就会修了~

网友:
这个信号太多了 ~~要是每个信号我都知道什么意思的话,我早被厂家聘走了。呵呵 ~~

网友(点评):
被厂家聘走好吗,多少一月?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好,自由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恭喜,我也刚搞定一个

网友F:
不错,思路清楚,但有一个问题,1.5V电压谢到2.5,可你找了南桥后电压还是2.5,也通过电,南桥没烧坏,没换之前,电流大,要是把1.5V修好,说不定南桥不用换了!

网友:
都一部部解释出来了,太牛了。

网友:
非常不错,思路很不错。

网友:
这么果断啊,不过有图就是好,照着时序一个接着一个查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思路清楚,但有一个问题,1.5V电压谢到2.5,可你找了南桥后电压还是2.5,也通过电,南桥没烧坏,没换 ...

我也考虑过南桥没坏。但是我都换过了,不至于再麻烦把原来的南桥换上把?一般南桥发烫都坏了,都能煎鸡蛋

可能是通电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错,思路清楚,但有一个问题,1.5V电压谢到2.5,可你找了南桥后电压还是2.5,也通过电,南桥没烧坏,没换 ...

还有啊,虽然是2.5但是这个通电的时候待机不高,并且南桥也不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啊,虽然是2.5但是这个通电的时候待机不高,并且南桥也不发烫的。

是的,这思路非常好

网友:
一个小霉点也能发现,厉害啊

网友:
看来楼主对信号的理解能力不错,换了我的话信号命名被乱改的话,估计没修一会就坚持不下去了

网友:
我遇到电路有问题的本子就头大,不知从哪下手,修本子电路问题从何学起啊,各位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
你直接到大城市的了 多赚钱

网友:
非常非常不错。

网友:
主板电池档LOGO啊。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