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小电源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2-03-30):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电源,故障:插上电能开机,20秒内自动关机,怎么开也开不了。拔掉给主板供电的电源插上才能开机,但是一样的20秒内关机,要是不拔给主板供电的电源拔电源线的话不能开机,不知道你们能了解吗?我就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哦,哪个帮帮我吧,应该怎么做!电源是P3的电源,因为体积小所以不能换,只能修,头大啊。救救我吧!

网友:
你要打开,测量一下参数,你这样笼统的提问,谁也不能100%哪个零件坏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期待楼主的答案哦?

网友A:
我量了一下电压,橙色3.3V只有2.7V,其他的电压都正常,电源我修的不是很深,就是想问问该从哪些地方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一下电压,橙色3.3V只有2.7V,其他的电压都正常,电源我修的不是很深,就是想问问该从哪些地方下手 ...

先换3。3V的输出滤波电容,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没改变就查3。3V到TL431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