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30):
联想旭日125F开机跑到0.6A就掉电重启一次,然后就不加电,测试卡也跑代码,过一会在开机重复前面的过程,刷BIOSok

旭日125F BIOS.rar

旭日125F BIOS

网友:
!!..楼主没走弯路?直接就判断是BIOS了???!!

网友:
哎,对了的啊

网友(2014-02-25):
125F 好老的机器了哦。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先干BIOS  在查其他的

网友:
留下了备用

网友:
难道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