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600A开机挡LOGO

楼主(2012-03-30):
此机器插代码卡现在跑C0   frame灯一直不亮。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先最小化,不行换EC 在不行就南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吧 。。。

网友:
排除下外设吧,,什么网卡声卡,这些好动的,,
以前修过一个t410桥,显卡,显存都干过了,

网友:
先全部拆开 裸板试试还挡LOGO不 然后在刷个BIOS试试 最后再考虑换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