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30):
有一新电源带一百一和二百二电压转换开关,用二百二电压时忘了把转换开关拨过去了,一插电把两个大电容给爆了找不到同型号的,这个怎么代替呀,原型号是200V390uf的,

网友:
这个真不敢换

网友:
200V 220UF~560UF都可以替换,只要你有位置装,电阻电容二极管这些替换规则是必需清楚的啊

网友:
三楼师傅说得很好,这是基本的维修知识,必须掌握的。

网友:
体积,耐压,容量 calculate>wayout

网友:
耐压和原来一样,或者超过原来的,容量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换差不多个头大小的200V470U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