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迅维很大,饼哥,很强大!

楼主(2012-03-30):
终于,今天到了迅维了。呵呵,回头想想,还真费了不少周折呢……
比起我想像中的迅维,这边的宿舍好像是小了点儿,一个房间八个人,连放东西的柜子都没有。
但,除了这一条儿,别的好像都还不错哦!
进教室参观,饼哥正讲课来着……我的个天,满满一教室全是人……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听着记着。那感觉,就跟在大学里上课是一样一样的……呵呵。
今天上午,我因为来得比较晚,所以只试听了半节课。饼哥讲的好像是关于主板跑线的事儿。
水平有限,我就只看懂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带灯假负载的用法:
把带灯的假负载放到CPU座上,再给主板供上电,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那么假负载上的灯应该是全部能亮起来的。没有亮的,就说明与之对应的点有虚焊或者断线的情况,应该详查一下。
第二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做桥。
这个其实说起来特别的简单。遇到故障,怀疑桥有虚焊的时候,可以用手压住桥去看。如果桥被压住后这个故障有变化(如测试点电压变化、诊断卡跑码变化等)。就应该去做桥了。
下午是实做课。各位师兄们都拿着手里的板子在测量和维修。这个嘛,我就更是没看懂什么了……只是最后的时间,溜到饼哥旁边看饼哥修板,学到一个小小的技巧……
一块芯片的供电没有,去查供电,当然可以修复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供电没有却不一定是供电电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后级电路造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强行飞一个相同的电压过去。再测试后级电路的输出是不是达到应有的值(电压,信号等)。由于我们只是做个测试,而且强行供电有可能会出现人为故障。所以,我们可以用镊子来暂代飞线。然后把表接在可以测量输出信息的地方(芯片的基准电压输出端,或者是PWM芯片所控件的电路的供电电压测试点)。开机,能否达到应有的值。如果能,那就可以飞个线过来,并开始检修别的电路。如果不能,就应该马上断开。因为后级很有可能是短路了。
还有个小问题,在我们对芯片性能不熟悉的时候,最好去网站上下载该芯片的PDF。在一个完整的PDF里,我们可以准确的了解到这个芯片的供电、工作条件、正常工作时各输出等。
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
芯片的PDF,我们通常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你错了。。。。。

网友:
我也正准备去。

网友:
你们学费多少,学几个月啊

网友(点评):
咨询QQ 981775188

网友:
我的天啊。你描述的关于维修部分。全是错的。。。。希望你下月学完后,不要再错了。

第一,灯座是不能用在通电后的主板的。我只是用灯座当假负载用
第二,说的是什么都正常,但不跑码的维修思路,压桥是方法之一,这个错的离谱
第三,如果供电没有。是不能强行飞的。只有信号没有可以考虑飞一个

网友:
看来,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啊……希望饼哥多多指点……呵呵。

网友(点评):
你都还没开始学。。。。刚报到。。呵呵

网友:
你真行,就上了半节课,就能写出这么多东西,虽然都是错的。。。

网友:
迅维真是强大,搞得我也想去了

网友A(2014-02-06):
如果迅维远程也能和实地讲的一样详细就好了 贵一点都没关系

网友B(2014-03-10):
没去过  看图片好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去过  看图片好像很好

  有机会来深圳旅游或者学习的话,随时欢迎你来参观看一下的哦!

网友:
哈哈。还是饼哥厉害,撑起了一片天啊

网友:
虽然都是错的  精神可嘉啊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如果迅维远程也能和实地讲的一样详细就好了 贵一点都没关系

怎么可能一样,人都见不到,怎么敢收贵,怎么敢保质保量,远程如果能把互动问题给完美解决,那肯定是互联网惊天动地的大事,迅维就完全没必要搞实地培训,给大家省不少银子咧,

网友:
来错地方了,,,真心应该去讯维

网友:
努力中  学习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