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求教HP服务器的灯是什么意思,带图求真相

楼主(2012-03-30):
面板上有个带框的心电图灯(绿),和一个不带框的心电图灯(红色),,板子有个SATUS灯亮三个灯如图,哪位高人给帮忙,指点下,需要什么小弟做

补充内容 (2012-3-31 20:56):
终于查到面板灯的含义了,和下面的朋友说的差不多,第二个灯是黄色的应该叫冗余电源故障,看来是电源的问题。但为什么电源故障风扇转的嗡嗡的,测下主板的电压也都对,内部健康灯是绿的呢??。。下一步电源故障该怎

补充内容 (2012-4-4 08:50):
大伙帮帮忙啊。。第二个灯提示电源问题,可是买个电源差不多三百。。还不能确定好坏,不敢投入啊。不知道如何测冗余电源的好坏 啊,打开看看没有明显的故障。大伙就忍心让我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717-1-1.html

网友:
兄弟,灯的状态绿的是正常的,红的或橙的就表示有问题,我们管带框的那个灯叫内部健康灯,它亮红灯最大的可能是CPU供电模块损坏,不带框的叫外部健康灯,它亮红灯一般是电源或电源板的故障,这机器电源是热插拔的,你可以把电源重新插拔下,除下灰尘试下,再不行只能换电源试试

网友A:
谢谢哥们出手相助,可是它有两个电源啊,不会都有问题吧,,我插的是其中一个,都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哥们出手相助,可是它有两个电源啊,不会都有问题吧,,我插的是其中一个,都坏了??,

可以一个电源一个电源的试,如果两个电源正常还要排除下电源背板的问题,现在机器能开机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个电源一个电源的试,如果两个电源正常还要排除下电源背板的问题,现在机器能开机显示吗

不好意思 啊,没等到老师的指点啊,现在就是开机不显示,我一个一个试过了,都是不行都是、亮黄等,我看了看两个电源接到一个黑色的方块板上,刚拿来时,如果拔掉内存在等一段时间后会听到报警的声音.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老师明天在线么.我等你..

网友:
是不是有机箱防开功能,仔细看下是不是有个小黑按钮~!

网友:
大伙帮帮忙啊。。第二个灯提示电源问题,可是买个电源差不多三百。。还不能确定好坏,不敢投入啊。不知道如何测冗余电源的好坏 啊,打开看看没有明显的故障。大伙就忍心让我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