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上每个键作用.看完后会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

楼主(2012-03-30):
F1帮助
F2改名
F3搜索
F4地址
F5刷新
F6切换
F10菜单
CTRL+A全选
CTRL+C复制
CTRL+X剪切
CTRL+V粘贴
CTRL+Z撤消
CTRL+O打开
SHIFT+DELETE永久删除
DELETE删除
ALT+ENTER属性
ALT+F4关闭
CTRL+F4关闭
ALT+TAB切换
ALT+ESC切换
ALT+空格键窗口菜单
CTRL+ESC开始菜单
拖动某一项时按CTRL复制所选项目
拖动某一项时按CTRL+SHIFT创建快捷方式
将光盘插入到CD-ROM驱动器时按SHIFT键阻止光盘自动播放
Ctrl+1,2,3...切换到从左边数起第1,2,3...个标签
Ctrl+A全部选中当前页面内容
Ctrl+C复制当前选中内容
Ctrl+D打开“添加收藏”面版(把当前页面添加到收藏夹中)
Ctrl+E打开或关闭“搜索”侧边栏(各种搜索引擎可选)
Ctrl+F打开“查找”面版
Ctrl+G打开或关闭“简易收集”面板
Ctrl+H打开“历史”侧边栏
Ctrl+I打开“收藏夹”侧边栏/另:将所有垂直平铺或水平平铺或层叠的窗口恢复
Ctrl+K关闭除当前和锁定标签外的所有标签
Ctrl+L打开“打开”面版(可以在当前页面打开Iternet地址或其他文件...)
Ctrl+N新建一个空白窗口(可更改,Maxthon选项→标签→新建)
Ctrl+O打开“打开”面版(可以在当前页面打开Iternet地址或其他文件...)
Ctrl+P打开“打印”面板(可以打印网页,图片什么的...)
Ctrl+Q打开“添加到过滤列表”面板(将当前页面地址发送到过滤列表)
Ctrl+R刷新当前页面
Ctrl+S打开“保存网页”面板(可以将当前页面所有内容保存下来)
Ctrl+T垂直平铺所有窗口
Ctrl+V粘贴当前剪贴板内的内容
Ctrl+W关闭当前标签(窗口)
Ctrl+X剪切当前选中内容(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Y重做刚才动作(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Z撤消刚才动作(一般只用于文本操作)
Ctrl+F4关闭当前标签(窗口)
Ctrl+F5刷新当前页面
Ctrl+F6按页面打开的先后时间顺序向前切换标签(窗口)
Ctrl+F11隐藏或显示菜单栏
Ctrl+Tab以小菜单方式向下切换标签(窗口)
Ctrl+Enter域名自动完成 (内容可更改,Maxthon选项→地址栏→常规)/另:当输入焦点在搜索栏中时,为高亮关键字
Ctrl+拖曳保存该链接的地址或已选中的文本或指定的图片到一个文件夹中(保存目录可更改,Maxthon选项→保存)
Ctrl+小键盘'+'当前页面放大20%
Ctrl+小键盘'-'当前页面缩小20%
Ctrl+小键盘'*'恢复当前页面的缩放为原始大小
Ctrl+Alt+S自动保存当前页面所有内容到指定文件夹(保存路径可更改,Maxthon选项→保存)
Ctrl+Shift+小键盘'+'所有页面放大20%
Ctrl+Shift+小键盘'-'所有页面缩小20%
Ctrl+Shift+F输入焦点移到搜索栏
Ctrl+Shift+G关闭“简易收集”面板
Ctrl+Shift+H打开并激活到你设置的主页
Ctrl+Shift+N在新窗口中打开剪贴板中的地址,如果剪贴板中为文字,则调用搜索引擎搜索该文字(搜索引擎可选择,Maxthon选项→搜索)
Ctrl+Shift+S打开“保存网页”面板(可以将当前页面所有内容保存下来,等同于Ctrl+S)
Ctrl+Shift+W关闭除锁定标签外的全部标签(窗口)
Ctrl+Shift+F6按页面打开的先后时间顺序向后切换标签(窗口)
Ctrl+Shift+Tab以小菜单方式向上切换标签(窗口)
Ctrl+Shift+Enter域名自动完成
Alt+1保存当前表单
Alt+2保存为通用表单
Alt+A展开收藏夹列表
资源管理器
END显示当前窗口的底端
HOME显示当前窗口的顶端
NUMLOCK+数字键盘的减号(-)折叠所选的文件夹
NUMLOCK+数字键盘的加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内容
NUMLOCK+数字键盘的星号(*)显示所选文件夹的所有子文件夹
向左键当前所选项处于展开状态时折叠该项,或选定其父文件夹
向右键当前所选项处于折叠状态时展开该项,或选定第一个子文件夹
自然键盘
【窗口】显示或隐藏“开始”菜单
【窗口】+F1帮助
【窗口】+D显示桌面
【窗口】+R打开“运行”
【窗口】+E打开“我的电脑”
【窗口】+F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窗口】+U打开“工具管理器”
【窗口】+BREAK显示“系统属性”
【窗口】+TAB在打开的项目之间切换
辅助功能
按右边的SHIFT键八秒钟切换筛选键的开和关
按SHIFT五次切换粘滞键的开和关
按NUMLOCK五秒钟切换切换键的开和关
左边的ALT+左边的SHIFT+NUMLOCK切换鼠标键的开和关
左边的ALT+左边的SHIFT+PRINTSCREEN切换高对比度的开和关
运行
按“开始”-“运行”,或按WIN键+R,在『运行』窗口中输入:
(按英文字符顺序排列)
%temp%---------打开临时文件夹
.--------------C:\DocumentsandSettings\用户名所在文件夹
..-------------C:\DocumentsandSettings
...------------我的电脑
\--------------C盘
appwize.cpl----添加、删除程序
access.cpl-----辅助功能选项
Accwiz---------辅助功能向导
cmd------------CMD命令提示符
command--------CMD命令提示符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certmgr.msc----证书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cintsetp-------仓颉拼音输入法
cliconfg-------SQLSERVER客户端网络实用程序
clipbrd--------剪贴板查看器
control--------打开控制面板
conf-----------启动netmeeting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cleanmgr-------垃圾整理
ciadv.msc------索引服务程序
dcomcnfg-------打开系统组件服务
ddeshare-------打开DDE共享设置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drwtsn32-------系统医生
devmgmt.msc----设备管理器
desk.cpl-------显示属性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vdplay--------DVD播放器
eventvwr-------事件查看器
eudcedit-------造字程序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fsmgmt.msc-----共享文件夹管理器
firewall.cpl---WINDOWS防火墙
gpedit.msc-----组策略
hdwwiz.cpl-----添加硬件
iexpress-------木马**工具,系统自带
inetcpl.cpl----INTETNET选项
intl.cpl-------区域和语言选项(输入法选项)
irprops.cpl----无线链接
joy.cpl--------游戏控制器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logoff---------注销命令
main.cpl-------鼠标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migwiz---------文件转移向导
mlcfg32.cpl----邮件
mplayer2-------简易widnowsmediaplayer
mspaint--------画图板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mstsc----------远程桌面连接
magnify--------放大镜实用程序
mmc------------打开控制台
mmsys.cpl------声音和音频设备
mobsync--------同步命令
ncpa.cpl-------网络连接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netstartX----开始X服务
netstopX-----停止X服务
netstat-an----命令检查接口
netsetup.cpl---无线网络安装向导
notepad--------打开记事本
nslookup-------IP地址侦探器
narrator-------屏幕“讲述人”
ntbackup-------系统备份和还原
ntmsmgr.msc----移动存储管理器
ntmsoprq.msc---移动存储管理员操作请求
nusrmgr.cpl----用户账户
nwc.cpl--------NetWare客户服务
osk------------打开屏幕键盘
odbcad32-------ODBC数据源管理器
odbccp32.cpl---ODBC数据源管理器
oobe/msoobe/a-检查XP是否激活
packager-------对象包装程序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powercfg.cpl---电源选项
progman--------程序管理器
regedit--------注册表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regsvr32/?----调用、卸载DLL文件运行(详细请在cmd中输入regsvr32/?)
sapi.cpl-------语音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yncapp--------创建一个公文包
sysedit--------系统配置编辑器
sigverif-------文件签名验证程序
sndrec32-------录音机
sndvol32-------音量控制程序
shrpubw--------共享文件夹设置工具
secpol.msc-----本地安全策略
sysdm.cpl------系统
syskey---------系统加密(一旦加密就不能解开,保护windowsxp系统的双重密码)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sfc.exe--------系统文件检查器
sfc/scannow---windows文件保护
shutdown-------关机命令(详细请在cmd中输入shutdown/?)
taskmgr--------任务管理器
telephon.cpl---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telnet---------远程连接程序
timedate.cpl---日期和时间
tourstart------xp简介(安装完成后出现的漫游xp程序)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utilman--------辅助工具管理器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winmsd---------系统信息
wiaacmgr-------扫描仪和照相机向导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wmimgmt.msc----打开windows管理体系结构(WMI)
wordpad--------写字板
wuaucpl.cpl----自动更新
wupdmgr--------windows更新程序
write----------写字板
wscript--------windows脚本宿主设置
wscui.cpl------安全中心
C:/windows/fonts字体
hcp://services/centers/homepage帮助和支持

网友:
学习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哈哈 只知道些常用的,其他的都不知道

网友:
只用一些常用的,

网友:
知道的不多

网友:
只知道些常用的

网友:
知道一部分。

网友:
这么多?学习了/..

网友:
不错哈,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还是很好的

网友:
鉴定完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