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5V怎么转换成3.3V的

楼主(2012-03-30):
(图片)

网友:
LDO 两个并一起只是为了增强带负载能力

网友:
实际电路中U27应该没上料吧 带星号

网友:
u27没有打上吧大哥?

网友:
图纸带*号的  都是实际PCB上没贴装

网友:
两个IC其中带*号的没有!这只是一个线性稳压块把5V转换成3.3V的

这应该就是最简单的电压转换吧。。就一反馈

网友:
以前只知道带@的是没装的现在才知道带*的也是没装的

网友:
现在的图纸有点看不太懂了,星号表示没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