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ICS954119DFLF代换一例

楼主(2012-03-30):
接修一块盈通945主板,通电不跑码,诊断卡无码显示,内存,时钟,CPU,桥供电均正常,但无复位,用手摸时钟心片湿度烫手,测供电3.3V正常,换14.318晶振无效,再测330排阻输出只有0.6V,正常应有1.6V左右输出,判断时钟型号为ICS954119DFLF的芯片损坏,从料板上拆下一个ICS954119AFLF脚位相同,型号近似实施代换取得成功,该主板已用多日一切正常,特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6-09-07):
我是新手小白 .  请教,怎么修时钟电路,应该测哪里?求大师指点。

网友(2017-03-05):
各引脚说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