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0N掉电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3-30):
前几天接到同行拿来一个华硕本本,型号:PRO50N。有时开机正常就可以一直用,关机了在开就有掉电的现象,经过测试还真是这样的,能开机的时候就正常使用,但开不起机的时候就在哪里反复的掉电 重启,把板拆出来经检查掉电的时候就是CPU那边的电压就只有0.9V左右,其他电压都正常,先干了CPU那边的供电芯片,测试还是同样问题,U座也加焊过,这个板是单桥来的,上面打胶的就没动。以前也听说过华硕的本子只要有一组供电不正常都会掉电,现在还真没思路了,望论坛里面的哥哥们给小弟分析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MCP的桥,做吧,没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