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E山寨上网本 进PE滚动条时死机 偶尔有次可进到桌面便还要死机

楼主(2012-03-30):
每次开机都正常 用U盘启动进PE时滚动条就死掉
用外置光驱也试过一样
偶尔一次可以入到PE桌面 但还是要死机

因客户把鼠标板接口插到了USB接口上 两接口一样 所以怀疑南桥有问题 直接换掉GBM南桥后还是一样 CPU凌动270加焊也是一样 北桥也加焊了 无效果

请高手指点一下
顺便放上T20-E这主板的BIOS程序  开机有显好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加焊北桥,不行就换北桥,把CLOCK IC也换了试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就是加焊CPU就可以了,现在嘛

网友:
我师父以前也修到过类似的问题,联想的上网本。最后是换个南桥好的

网友:
加焊了CPU 没有嘛、、、、

网友:
南桥用外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