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该买什么样子的屏线?

楼主(2012-03-30):
T42屏线就两种,高分和普分
普分是1024*768对么

日上笔记本88 (11:56:08):
是啊

华宇科技前台 (11:56:21):
高分是1248*1024?

我的屏幕是20针的。我有屏接口转换的
20针转30排的

请问,我是不是应该买 普分的 屏线?

12图片,是我的屏
第3个图片是顾客老屏,碎了,报废了

网友:
你的是低分 屏,很少有高 分用20针转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T42,一般都是低分,高分很少,只有20针的T42屏线,是高分
对么?

不对,高分的屏很少会用转接口转的,要么你就报下你现在的屏型号,直接查下也可以

网友:
低分高分 挪个电阻就行了  坛里有图片 自己找找吧

网友:
T42好老的机器哦

网友:
图上屏型号确定普分

网友B:
带P的才是高分屏的  你的第一张屏是高分的  第2张是普屏

网友(点评):
老朋友好,哪里有P字啊

网友:
淘宝一下就知道了,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带P的才是高分屏的  你的第一张屏是高分的  第2张是普屏

你上面哪个不是LP 的啊  下面哪个不是L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哪个不是LP 的啊  下面哪个不是LT啊

你真高手啊。
我到现在还以为
LP是LG和飞利浦的写法

网友:
实在不知道  就发型号让淘宝人给你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