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20B不触发,请大家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2-03-30):
神舟Q120B不触发,请大家帮忙分析电路?

如图,U501的2脚无开机电压,4脚有3.3V的电压,找不到U501这样的芯片,所以直接取下来U501,4脚直接对地,可以触发啦,但是电流跑到0.36就掉电,屏也不会显示。
请高手帮忙分析电路?
U501的1脚5脚有3.3V,4脚有3.3V,2脚却没有3.3V,是不是U501损坏 ?
直接4脚对地触发为什么会掉电?是不能取下来U501,还是主板有其他问题 ,感觉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附电路图和开关部分电路

网友:
4脚怎么能直接对地呢 那是送往EC开机脚的信号 要有高低高跳变的
你直接对地不就一直是低的 相当于通电自动触发 然后长按开机键关机了

网友:
不是一直对地的 ,而是对地一下 ,开关的动作

网友:
直接飞线把2脚4脚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