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2-03-30):
       昨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三星P2370显示器说是白屏 二话不说马上拆开检查发现驱动板给屏供电没5V板上也没发现零件坏!   于是在一个1119上接个5V直接飞线到屏供电的地方。上电不白屏了正常了。今天早上来测试机器把昨天飞的线弄掉也有5V了正常了目前正在测试中 心里没底怕客户拿回去用几天又坏!有遇到过的师傅分享下经验!!

网友:
那就多测点时间,检查驱动板上屏供电接口或屏接口有没有虚焊,屏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飞线不要取掉,没有影响,我已经修好了几台了。

网友:
如果取掉。当时会正常,用不了多久(大概2至3天)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个控制管性能不良了。如果彻底解决,更换控制管或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