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有个U盘,大家看怎么解开,

楼主(2012-03-30):
别人送的2G U盘,分了两个盘符,一个盘符里面的东西不能删,一删就告诉写保护了,格式化啥的都不可以,另一个盘符可以当正常的U盘使用,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把U盘变成一个分区。。。。。用什么软件。。谢谢各位
格式化

网友:
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先把数据恢复出来,然后用DISKGEN分成一个区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
同意楼主:
5.0
diaoxm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8):
高明哲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25):
继续战神
同意楼主:

网友:
IT360
同意楼主:
用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
精锐电器

网友:
被量产过的U盘吧,看样你还是要继续量产才行{:soso__13504053985541225099_4:}

网友:
恩 量产问题。再次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说不定还可以做CD-ROM 呢 哈哈
同意楼主:
5.0
小赖
同意楼主:
我觉得保护那个区可能就是CD-ROM

网友A:
首先要通過CHIPGENIUS查出此U盤是何種主控方案,然后去找相應的量產工具量產為一個分區的盤即可

网友:
楼上几位大侠,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方法,我这用了好多种办法也不行,量产工具下了一大堆,没一个管用的。

网友:
用制作DOS启动盘的软件将U盘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量产时最好方法

网友:
PE 下 用DISKGEN 把分区重新分 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进入PE 然后用 分区软件

网友:
用芯片精品查芯片,然后下载专用芯片量产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找低级格式化工具低格能行不

网友(2012-05-25):
用量产工具一下搞定

网友:
用芯片精灵检测主控,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2012-07-05):
用量产工具应该就可以。